[求助] 求助大神们cadence RTL compiler的问题!

楼主(2014-06-28):
最近用RTL compiler综合电路的时候,发现用read_hdl命令读取源程序总是默认为verilog程序,如何设置才认为是vhd文件呢?

网友:
command:   set_attribute hdl_language {v1995 | v2001| vhdl |sv}

hdl_language

hdl_language {v1995 | v2001 |vhdl |sv}
Default: v1995

Read-write root attribute. Specifies the default hdl language mode assumed when you run the read_hdl command without specifying the language mode.

Note:  This attribute is supported only in the RTL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