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同一个bit文件下到板子里,信号质量不一样

楼主(2014-06-28):
各位大神,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同一个bit文件下到板子里,信号质量突然不如从前,这些bit文件之前都是调试好了的,所有的bit文件都是这样,难道是板子出了问题,请各位大神救救我~~~ORZ

网友:
信号质量与bit文件没太直接的关系,比如温度或者一些元器件时间久了,信号质量都会有差别。

网友:
板子放久了吧,有的时候不是程序的问题,接插件,元器件,链路等等都会影响啊。

网友:
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
恩恩,多谢各位

网友:
可以查查电源输出噪声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