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PEX提取参数出现错误

楼主(2014-06-28):
错误:
subcircuit “XXX” not found
Source could not be read

rules文件和input的netlist都是别人给的。
PEX设置上应该也没问题,搞不懂是哪一块出问题了
求指导

网友:
子模块没找到,网表全不全啊,是不是顶层模块里面调用的某个子模块的网表没给你啊

网友:
是不是有些空的subckt没有include上

网友:
网标不全吧

网友:
应该是有些include文件没有include
进去吧

楼主:
感谢各位~
的确是cdl网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