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怎么生成uvm环境的波形呢?

楼主(2014-06-28):
irun怎么生成uvm环境的波形呢?比如下面这个top文件,里面没有实例化任何对象,用probe命令不知道怎么用呢,产生的波形文件里面什么波形都没有?
大神帮帮忙,

`include "uvm_macros.svh"
import uvm_pkg::*;

`include "driver.sv"
`include "monitor.sv"
`include "agent.sv"
`include "env.sv"
`include "test.sv"

module top;

  initial
    run_test();

endmodule

网友(2015-09-24):
手册中有, probe -shm -all -depth什么的,然后还要在仿真时加-uvm -sv

网友:
uvm环境的东西应该不能生成波形,用log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