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屛蔽一个小pulse?

楼主(2014-06-28):
我的问题就如同图片所示,我有一个方波信号CK1

我想屛蔽前面的小pulse,希望能达到CK2_GOOD 那种样式,即第二个pulse 不会有讯号delay 的情况。

请问我该怎么作,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1# shaq 用与门,然后加一个gate信号行吗?这种的话时钟频率不能过高

网友:
这可以实现吗?假设脉宽>T就输出整个波,<T就不输出,那在0-T这段时间内就必须决定输出是高还是低,但此时还无法知道输入是会大于T还是小于T。所以输出没有延迟感觉是不合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