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OS电容在VGS为0时氧化层下仍有耗尽层?

楼主(2014-06-28):
为什么MOS电容在VGS为0时氧化层下仍有耗尽层?

网友:
因为是native管

网友:
有功函数差

网友:
栅极多晶硅或金属与衬底Si的功函数差、Si/SiO2的界面电荷和界面态等导致。功函数差的来源是材料的费米能级差,费米能及衡量材料中的电子"活力",两种材料中的电子“活力”不同,当短接两极时,更有“活力”的电子从一材料向另一材料扩散,并在扩走电子的位置留下正离子,则GOX对面的另一材料产生镜像电荷,于是产生空间电荷区。

网友(2018-04-13):
请问MOS管的耗尽层的沟道镜像电荷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耗尽层变大,耗尽层电荷变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没有耗尽区cgb是不是等于0?

网友:
费米能及衡量材料中的电子"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