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普通五管的放大器尾电流源用电阻来替代的话,相对用电流源管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楼主(2014-06-28):
RT,找了一些资料,没有找到准确的说明和解释,有没有同学帮忙解惑,或者什么资料上有好的答案

网友:
回复 1# zdl1986 :用电阻的话PSRR会小吧,但是是不是降低原来尾管的vds,用于低压设计

网友:
那不就相当于源级引入负反馈了么?差模放大倍数减小,PSRR-降低,共模放大倍数变大,功耗增加。。。似乎只有坏处,而且都很严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12-01):
同问,今天看到个电路没有尾电流管子,只是个电阻,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就是让电路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