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 error

楼主(2014-06-28):
can landlord help me ,.. pls
i got the following error while achieve virtuoso & (ic616)

[root123@ localhost] # virtuoso &
* WARNING * clsInit failed: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 / CDS.log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CDS.log.1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CDS.log.2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CDS.log.3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CDS.log.4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CDS.log.5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 localhost '.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CDS.log.6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 / CDS.log.7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CDS.log.8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 WARNING * File / root/CDS.log.9 Can not determine host name. Locking is Not allowed with host name 'localhost'. Check the host configuration. Failed to lock log file: / root/CDS.log.9

pls briefly explain the way to fix it

网友:
编辑 hosts文件,添加你的主机名到 127.0.0.1/127.1 这两行的的后面
另外如果你的主机名是 localhost,对于ic616是无效的hostname,改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yself host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vi /etc/hosts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where i can edit my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 kindly reply,.... thanks in adv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 nearly one month i tried ,... with your help i achieved now ,...

and one more help ,..

i have Hotfix_IC06.16.060_lnx86 and Hotfix_IC06.16.050_lnx86.Hotfix.

when i try to install latest hotfix_IC6.16.060 require base package also ,... i install Base_IC06.16.005_lnx86

finally it shows some error ,... some packages not installed correctly,....

but i now installed the older version Hotfix_IC06.16.050_lnx86.Hotfix....

i wanna to install Hotfix_IC06.16.060_lnx86. it shows error ,... could you help me #snk88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rors during installation.
    Detailed error information is in the following file:
    /home/root123/.iscape/iscape_logs/20140630_010237_run.txt

The following selected products were NOT installed:

    111: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12141_64bit:12141_64bit~06.14.001~lnx86
    12141: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ntegrator's Toolkit
    206:Virtuoso(R) Simulation Environment
    207:Waveform
    21060:Virtuoso(R) Schematic VHDL Interface
    21400: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Verilog(R) Interface
    276: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HSPICE Interface
    32100:Virtuoso(R) Analog Oasis Run-Time Option
    32101:Cadence(R) OASIS for RFDE
    32760:Virtuoso(R) Analog HSPICE Interface Option
    365_64bit:365_64bit~06.14.001~lnx86
    365racula(R)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5100:Virtuoso(R) Layout Migrate
    681:Cadence(R) RC Network Reducer Option
    70000:Virtuoso(R) AMS Designer Environment
    70110_64bit:70110_64bit~06.14.001~lnx86
    70110racula(R) Design Rule Checker
    70120_64bit:70120_64bit~06.14.001~lnx86
    70120racula(R) Layout Vs. Schematic Verifier
    70130_64bit:70130_64bit~06.14.001~lnx86
    70130:Dracula(R) Parasitic Extractor
    70510_64bit:70510_64bit~06.14.001~lnx86
    70510:Dracula(R) Physical Verification Suite
    70520_64bit:70520_64bit~06.14.001~lnx86
    70520:Dracula(R) Physical Ver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Suite
    71110_64bit:71110_64bit~06.14.001~lnx86
    71110:Diva(R) Design Rule Checker
    71120_64bit:71120_64bit~06.14.001~lnx86
    71120:Diva(R) Layout Vs. Schematic Verifier
    71130:Diva(R) Parasitic Extractor
    71510:Diva(R) Physical Verification Suite
    71520:Diva(R) Physical Ver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Suite
    900:Cadence(R) SKIL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940:Virtuoso(R) EDIF 200 Reader
    945:Virtuoso(R) EDIF 200 Writer
    95100: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L
    95115: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XL
    95120:Virtuoso(R) Schematic Editor GXL
    95200:Virtuoso(R)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L
    95210:Virtuoso(R)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XL
    95220:Virtuoso(R)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 GXL
    95255:Virtuoso(R) 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
    95300_64bit:95300_64bit~06.14.001~lnx86
    95300:Virtuoso(R) Layout Suite L
    95310:Virtuoso(R) Layout Suite XL
    95311:95311
    95320:Virtuoso(R) Layout Suite - GXL
    95510:Virtuoso Implementation Aware Design Option
    95610:Virtuoso EAD Advanced Electrical Analysis
    95620:Virtuoso EAD Advanced Electrical Analysis
    994ostScript Level 2 Hardcopy Output
    VPS100:Virtuoso Power System - L
    VPS200:Virtuoso Power System - XL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were NOT installed:
    All component files are relative to:
       /mnt/hgfs/Hotfix_IC06.16.060_lnx86_3of9/IC06.16.060_lnx86.Hotfix/CDROM1
      Error Installing Component:spectreRFDoc 13.10-p007, File:kits/spectreRFDoc13.10-p007.t.Z

Exception Information:

Exception Message:spectreRFDoc 13.10-p007:IO Exception while extracting file /mnt/hgfs/Hotfix_IC06.16.060_lnx86_3of9/IC06.16.060_lnx86.Hotfix/CDROM1/kits/spectreRFDoc13.10-p007.t.Z.
Could not extract file /eda/cadence/ic616/./doc/rflibrary/images/chap3.5.1.120.png
com.khanpur.util.tar.ISTarIOException:IO Exception while extracting file /mnt/hgfs/Hotfix_IC06.16.060_lnx86_3of9/IC06.16.060_lnx86.Hotfix/CDROM1/kits/spectreRFDoc13.10-p007.t.Z.
Could not extract file /eda/cadence/ic616/./doc/rflibrary/images/chap3.5.1.120.png

###############################################################

i know some packages missing ,.. but i have doubt of iscape problem ,... wanna to use latest iscap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保你的安装包完整性。 先安装 060,大概到70%左右会让你指定base的安装包路径。

网友C(2015-01-28):
谢谢分享,解决我的问题了。

网友(2015-04-0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5-26):
楼主,我少了一个补丁包Hotfix_IC06.16.132_lnx86_3of7.tar 你那有吗,或是给我份完整的hotfix.哪位网友有还请不吝分享。谢谢。

网友(2018-04-25):
回复 网友A:

请问出现7楼那种错误提示是因为安装包的完整性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或者是你从别的地方下载的压缩包是有问题的

网友(2021-07-11):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解决我的问题了。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