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求帮助,在ubuntu下安装xilinx ise,无法导入.lic文件

楼主(2014-06-29):
安装好之后选择help-》manage license,点下去没反应,也就是说这个用来导入lic文件的功能开不起来。。。。伤了

操作系统,lubuntu12.04
软件,ise 14.7

楼主:
没人能给点意见么

网友(2015-08-18):
我前两天也碰到这个情况,已解决:1、退出ISE;2、到common目录的可执行文件目录执行xlcm;3、xlcm中指向你的license文件。其间运行xlcm时可能报libQt-Network.so找不到,可以建一个libqtnetwork.so.4的符号连接到/usr/lib/下,名字就叫libQt-Network.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