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振荡器输出方波的毛刺问题

楼主(2014-06-29):
我做了一个LC振荡器,输出缓冲器是用的三个级联反相器变成方波,但输出方波波峰与波谷处都会存在 几mv到几十mv的尖峰毛刺,请问怎样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这些毛刺,不胜感激!!

网友:
多高的频率?前仿还是后仿?加了bonding寄生电感肯定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28M的,前仿真,我是用的两级RLC并联谐振交叉耦合振荡器,这个毛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求赐教

网友:
额。。。这么低的频率啊。。。那我没做过,抱歉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28M的,前仿真,我用的是两级RLC并联谐振交叉耦合振荡器,请问这个毛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毛刺作为输入信号源对后接的电路有影响吗,求赐教

网友:
如果后面是PFD,几十mV与VDD相比很小的话,我觉得功能应该没有问题,性能的话会对带内噪声或者杂散有一些影响吧

网友:
inveter直接做vco buffer,,,肯定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2016-07-15):
请问LZ是怎么解决的?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