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反相器高电平转低电平的延时怎样尽量消除?高电平过冲怎么消除呢?

楼主(2014-06-29):
(图片)

楼主:
各位大虾指点下啊

网友:
Delay 不能消除,可以适当降低,当然有始终可以retiming, Overshoot, 谁在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延迟怎么尽量缩小呢?是增反相器中NMOS管尺寸以增大电流吗?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呢?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6-02-26):
管子的尺寸加大,但是虽然延时减小了,但是功耗也将变大

网友:
try arbiter or sense ampl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