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LED仿真model

楼主(2014-06-29):
好心人可以给我一个LED的仿真model吗?我在一些LED官网上找到LED的仿真模型,但是都是小电流或者中低功率的LED,我现在需要一个可以流过500mA 的LED仿真模型,导通电压最好是小一点的,3.3V小一点,或者2V多的也可以考虑,我现在用的LED,在高温85摄氏度的话,导通电压回达到3.6V左右,不符合我的设计要求,希望好心人帮帮忙!急求,!!项目很紧!

楼主:
没有人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不知道你的LED model找到没有啊,我现在需要一个导通电压3.4v,和平均电流为0.33A的LED,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传一个模型啊,谢谢

网友(2015-07-19):
我最近也在做led的仿真,也恼火得很。正版的crosslight,太贵了。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靠谱的仿真软件推荐。小弟谢过了。

网友:
统一回复:到欧司朗的官方网站下载各种型号的 LED模型.可以直接用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