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调用size函数失败?

楼主(2014-06-30):
各位:     我在写sequence的时候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如下:
     在sequence里面定义: my_eth_transaction tx_xacts[2]; 然后在body里面,想让它打印出tx_xacts的大小,用语句‘ $display("Debug 1: size is %0d\n",tx_xacts.size()); '
     但是用vcs运行出error:
Error-[PMCOWAT] Called on wrong array type
/proj/testbench/inc/eth_direct_sequence.sv 46
Predefined method 'size' called on an array that is not an associative array.
Source info : this.tx_xact.size
See the 'Associative Array Methods' section in the SystemVerilog Testbench Constructs manual.
     为什么呢?

网友:
静态数组没有size()。

网友:
回复 楼主:

    静态数组是可以调用size函数的,貌似关联数组不能使用siz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联数组是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