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一个高压开关,请各位推荐合适的工艺

楼主(2014-06-30):
设计一个高压开关,电路如下图所示:
要求:
1。模拟输入范围为-15V~15V,模拟输出范围为-15V~15V
2。电源电压:V+=15V,V-=15V。
3。时钟Q和Q~的范围为-15V~15V

以前使用了CSMC的1um40V的BiCMOS工艺,但测试发现片子很快被烧。原来,这个工艺中,管子的源漏极与管子的“体”之间的反向pn结电压不能承受30V,同时管子的Vgs、Vds也承受不了30V。

也找了ASMC的BCD工艺,60V的。发现这个工艺中,管子的栅源电压只有5V,差距比较大。

实在很困惑,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个合适的工艺吧,谢谢!!!!

网友:
普通MOS承受不了30V吧,BCD工艺应该有DMOS,一般是LDMOS,那个才是40V或60V耐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40V或60V,应该是指漏极和源极之间的耐压吧。
有没有栅源电压、栅体电压大于30V的工艺??

网友:
   难道哥们还没弄清楚csmc工艺的耐压就去流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NND!不知道在我之前的工程师是如何设计的,反正现在由我来殿后,很郁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源漏之间耐压40V,但是漏到地也能承受40V
我觉得耐压这个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
1. 反向pn结耐压,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那么做个二极管都会失败,别说更复杂的器件
2. 栅氧耐压,这个取决于氧化层的厚度和质量,有个固定的比例关系,因为氧化层承受的场强有个物理极限,超过就击穿了
3. MOS source drain punch through,源漏穿通,源漏承受耐压于沟道长度成正比
在我记忆中普通的1um工艺中的MOS是承受不了40V的,可能也就是应用于5V或12V供电
不知道1um工艺栅氧化层多厚,也许10nm或15nm。180nm栅氧3.8nm,1.8V。6nm栅氧,3.3V。
LDMOS是利用一部分场氧作为栅氧,来提高耐压的

楼主:
回复  wjx197733

源漏之间耐压40V,但是漏到地也能承受40V
我觉得耐压这个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
1. 反向 ...
引用 网友A:

fuyibin,   您有没有合适的工艺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做过高压,但我觉得既然是40V或60V的工艺,应该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可能是器件类型没有选对,工艺中应该有低压管和高压管之分吧
华虹nec也有高压工艺,对于任何一个工艺都先要仔细study一下
搞清楚工艺基本参数和特点来判断满足不满足自己的产品

楼主:
这东西以前是我的同事做的。现在这个同事离职了,承蒙领导看得起,指定我来擦屁股。
您说的华虹NEC工艺,我先调查一番吧。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how about  vanguard 0.5um 40v  ?

but 你須  isolation MOS .一般高壓MOS  有很多 Drain 可以耐高壓
但是 source- buck 間低壓  , asy-nmos   asy-pmos ,

使用 isolation hi-Volt MOS  .  或是  symmentric Hi-volt mos
雙端都耐高壓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vanguard”是哪个工艺厂?有联系方式吗?

正如你所说,source- buck 之间的低电压是一个让人很郁闷的事情。我们这次流片失败,就是由于源体之间的耐压不够。

CSMC和ASMC都看过了,找不到合适的工艺。主要是栅源之间的耐压、源体之间的耐压都不够30V!!!

网友:
回复 网友C:

    Vanguard Inter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2015-06-06):
Dongbu is 0.35um 60v BCD process ..

LDMOS  gate  source is Low voltage ..
and need high-side Nmos ,  source-bulk have high breakdown .

VIS (vanguard )have 40v mos
vgs = 40v
vds=40v
use "sym_nmos  "

asy_nmos  source to Bulk还是低压

by the way , how can provide some paper about analog switch ?
usb have high speed switch

                                                                                                    Digitally controlled high-voltage analog switch array for medical ultrasound applications in thin-layer silicon-on-insulator process
                                                                                                    Integrated analog switch matrix with large input signal and 46 dB isolation at 1 GHz                                                                                                    Low-resistance wide-voltage-range analog switch for implantable neural stimulators

                                                A one-way MOS analog switch

                                                        Wu Ge;                                                         Shi Yin

                                        Solid-State and Integrated Circuit Technology, 1998. Proceedings. 1998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ootstrapped low-voltage analog switches

                                                        Steensgaard, J.

                                        Circuits and Systems, 1999. ISCAS '99. Proceedings of the 1999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of a new high-speed single-way analog switch
High-voltage current-controlled analog switches for various kinds of application

                                                        Jankowski, M.

Design of Novel 300-V Field-MOS FETs With Low on-Resistance for Analog Switch Circuits

                                                                                                    Desig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ow-voltage analog switch without the need for clock boosting

find low voltage design paper

Low-Voltage Analog Switch in Deep Submicron.1996.pdf (1.24 MB , 下载次数: 48 )

网友(2017-05-08):
wanguard 有高压工艺,simc  今年刚出了高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