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DW库中加法器,做大位宽加法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4-06-30):
各位大神好,在这里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假如我做16位加法运算,但是我看DW_add01这个加法器,在库中的.v文件时4位位宽的,然后我在调用的时候写成如下格式:
DW01_add #(DATA_WIDTH+1'd1) Uadd(.A(data1_in),
                                                           .B(data2_in),
                                                           .CI(1'b0),
                                                           .SUM(sum),
                                                           .CO(co));
这里对数据位宽做了参数化设置。那么在做DC综合时,如何运用库中的加法器来进行综合呢?
我这里位宽都变了,这样写仿真是对的,但是我只能猜测综合工具自己根据设置调用多个加法器,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真这样,忘知道的朋友能讲一下。

网友:
DC综合器会根据你的位宽设置进行综合的,只要你有license,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