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怎么修改Perl默认的查询模块的路径呢?

楼主(2014-06-30):
我安装了一个模块,运行脚本后说在三个路径中找不到这个模块,我想添加查询路径,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每次加了之后,下一次又要重新添加,可以永久性地写到@ING中吗?

网友:
那就写在环境变量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修改哪个环境变量呢?怎么修改呢?谢谢

网友:
如果是perl5, 就修改 PERL5LIB。

如果你用cshell, 可以在.cshrc中加上:
setenv PERL5LIB your_path_of_perl_module:$PERL5LIB

$ source ~/.cshrc
$ perl -v

...
  @INC:
    your_path_of_perl_module
...
    /tool/pandora64/.package/perl-5.8.8/lib/5.8.8
    /tool/pandora64/.package/perl-5.8.8/lib/site_perl/5.8.8/x86_64-linux-thread-multi
...

网友(2019-03-09):
将很快很快就会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