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优化LDO瞬态性能的方法

楼主(2014-06-30):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优化LDO瞬态性能的方法具体有哪些?方便的话,不吝赐教。

网友:
加大负载电容,提高放大器SR。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languang1200

   谢谢你的回答,能否具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大了负载电容之后,闭环的带宽不是减小了么?这对于电路的响应不是不利么?

网友:
快崩溃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增大关键路径的slew rate;
    2. 在不影响带宽的情况下 加大output 负载电容,同时减小该电容的ESR;
    3. 提高环路带宽。

网友(2014-09-02):
6楼说的很对

网友:
add slew rate enhance circuit in your ldo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