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含总线的模块连续多次使用,怎么用BUS简写?

楼主(2014-06-30):
一直用的都是不含总线,且标号连续的情况,比如写成module<1:10>,in<1:10>,out<1:10>.
如果模块内含另外几个单元,且连着40多个该模块都一样,该模块本身外部输入、输出端口包含总线,且下一个模块的输入、输出和上一个的并不连续(之间相差一固定数值,比如8),这种情况怎么表示?(比如第一个模块输入为<1:2>,输出为<1:8>;第二个模块输入为<7:8>,输出为<9:16>;第三个输入为<15:16>,输出为<17:24>).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真不想连着画出40多个.

网友:
40个模块可以放一个I1<40:1>,然后你自己安排线,复杂度比一个一个画要大不少,不过能满足你不连画40个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