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在VMM中实现多个类之间关联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4-06-30):
本人是FPGA验证领域的菜鸟一枚。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
     比如我要配置一条业务流,这条业务流在逻辑里面的转发流程需要根据一些寄存器和表的配置来决定。
当然,表的索引方式又和发送的报文的某些字段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索引需要根据报文的某些字段
来确定。
     我做过这样一个尝试:先分别定义描述报文的类和描述表的结构的类。然后再定义一个类,包含先前
定义的报文类和表类,先在new中例化这两个类,然后写他们之间的约束关系。发现,当这两个类被例化
以后就不能再做随机化了,因而达不到我的目的。

    敢问各位达人,可有好的办法,不吝赐教啊。在线等啊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送报文采用的是VMM的多流场景,对于上面的为,即使能够做到关联约束,如何通过scenario来实现对表的配置也是一个我一直没想明白的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楼主:
没人回答,我自己先回答一部分。关于建立两个类之间的约束。
可以如下写:
class  A;
   xxxx
endclass
class B;
  xxx
endclass

class  combo;
rand A a;
rand B b;
constraint xx {
    a.var = b.var+1;
}
end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