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oft maxwell 13如何画电感线圈?

楼主(2014-06-30):
在ansoft maxwell中如何画像下面的螺旋线圈?但是截面是要圆形的。

网友(2014-12-24):
好难   不会!!你有没有什么关于ansoft maxwell学习视频什么的,现在要画高压线电场分布情况,但是刚接触啊。

网友:
画个路径,画个圆截面,扫描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5-10-30):
用圆柱截面啊

网友(2016-09-20):
回复 楼主:

您好,不知可否分享给我您的Maxwell 13.0软件呢?我是在校学生,想学习下这个软件,如果可以的话方便将软件发送到我的邮箱吗?qfwangshengnan@126.com.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知道如何画电感的线圈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知道答案了没有

网友:
如果以后涉及到复杂模型的构建,最好用第三方的机械绘图软件来画 这里推荐solidworks。因为solidworks的三维草图绘制功能十分强大,画出来的模型经过转换后容易被maxwell识别而不容易发生stich错误。我之前用过cero,但是出现了一些stich问题,具体原因一言难尽,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2016-12-06):
回复 网友B:

   http://bbs.simol.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654&highlight=%CF%DF%C8%A6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软件有自带的这个功能,输入几个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