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里面pulldown怎么使用?

楼主(2014-06-30):
如题,Verilog里面有个pulldown,是怎么用的啊,这个比较偏,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希望有大神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端口的上下拉最好在ucf中定义

网友:
无知小白帮顶~~

网友:
这个一般只放在testbench里用。
它相当于一个模块,使用时直接例化
pulldown instance_name (wire_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搞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搞明白了,谢谢
   我是在仿真的时候用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Xilinx安装目录下有个lib.pdf文件,里面有详细介绍,推荐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