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WAVE和sigrity谁更好用

楼主(2014-06-30):
SIWAVE和sigrity谁更好用

网友:
这两个软件都比较好。也是各有千秋吧。

网友:
看习惯,精确度应该 都还可以

网友:
Siwave可以做参数提取、电源完整性等,sigrity是一整套工具,里面的powersi的功能和siwave差不多。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4-08-10):
Siwave主要是仿电源完整性的

网友A:
在提取S参数方面两种软件各有优缺点,POWERSI直流仿真比较准确,但是高频精确度差一些,并且无法仿真参考平面不完整的情况,而SIWAVE处理直流方面不如POWERSI,但是其高频仿真精度要比POWERSI好,两者也都可以做平面的谐振分析、电源平面阻抗分析等。一般来说,做1GHZ频率的仿真两种软件都可以,但是更高速的特别是5G以上的再用这种2.5D工具就不合适了。

网友:
对于参考平面完整的设计,用SIwave和PowerSI提取得到的结果比较准确,二者结果基本也都吻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的那个最好。

网友:
sigrity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
张知识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被cadence收购了,现在是cadence主推的仿真软件

网友:
運算架構不太一樣,兩者差不多。業界較喜歡SIWAVE

网友(2014-09-14):
想知道+1 ...

网友:
SIwave is more accuracy to Sigrity.
But Sigrity is more efficiency than SIwave.

网友(2014-11-13):
个人觉得如果是仿真电源完整性 SIWAVE7比较强大

网友:
My headache is that, lots of time is spent on the setup for Siwave. I guess for Sigrity it's about the same.

网友(2014-12-13):
回复 网友B:

    现在属于cadence了!
以前是一个单独公司,估计以后会被完全整合进入cadence,目前在cadence里面还是一个分支类型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Yes!
I want to know that any other way to solve the SI and PI simulation;

网友(2017-01-05):
回复 楼主:

sigrity 的3DEM 占用计算机资源较多,不知道新的版本有没有优化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A:
在提取S参数方面两种软件各有优缺点,POWERSI直流仿真比较准确,但是高频精确度差一些,并且无法仿真参考平 ...

你说的频率指的是奈奎斯特频率吗?

网友(2023-06-25):
瞅瞅答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