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在chip finish 阶段reduce via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4-07-01):
在workshop上看到的一句话,如图中所示,”reduce via count“ 不是太理解是什么原因,下面的insert redundant via可以理解,但是减少via是什么意思,跟insert redundant via背道而驰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via的数目越多,出问题的几率越大。比如一条线这么连,M1--M2 ---M3---M2---M1,从良率的角度来讲不如M1---M2---M1.后者比前者少2个via。
不可避免的via连接,多用redundant via。 这2个不是矛盾的。
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
对,   要不然就不要via, 要不然就double v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理解了

网友:
icc好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