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两端的通孔变多了?!

楼主(2014-07-01):
前段时间做的一个电路已经去流片了,DRC是通过了的,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管了;今天发现将版图再次调出来做DRC时,不能通过~
仔细看了一下版图,发现是一些电阻两端的通孔变多了,如图: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那个文件被修改了?

网友:
PDK被改了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你是不是采用了不同金属层的工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DK是指的那个adxx工艺库里面的文件吗?哪个地方被修改了呢?
该怎么改回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工艺库里面的文件被修改了吧!因为之后没有改过东西,只有那个库文件是公用的!不知道是被谁修改了什么东西!

网友:
快捷方式被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具体一点吗?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这个都是只读的,可能你们权限没设置好,有人不小心修改了pcell,你在版图直接调一个这个电阻看看是不是多了通孔

楼主(2014-08-10):
回复 网友A:

嗯,直接调也是多了一个孔,我也怀疑是谁把那个公用的PDK改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尝试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