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芯片的厚度是多少呢?

楼主(2014-07-01):
请教诸位人士,普通的芯片厚度有多少um呢?
按工艺说吧,0.18um系列,90nm,45nm,28nm大约是多少?
求教诸位资深人士,多谢。

网友:
要看减不减薄,大概250um

网友A:
好像从来没关注过芯片厚度,一般都是关注某一层厚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说的是哪个工艺下的厚度?还是普通的厚度?
    确实要看磨不磨,磨不磨决定于封装的那边。
    这里我问的是生产出来的wafer厚度。

网友:
哦,这样啊
wafer打磨前的厚度不太清楚,但是查到tsmc的design rule上写的 flipchip backside grinding最小29mil for 12“wafer
查了一下amkor wire bond data sheet
LQFP die thickness 14.5mil
TQFP die thichness 11.5mil
大概在270um到360um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可能那个厚度没啥参考意义吧,只是为了配合封装磨到相应的厚度就可以了。

网友:
wafer厚度根据fab和wafer尺寸不同而不同。我现在用的某家8吋wafer在减薄前(出厂厚度)是725um。考虑到wafer过薄不利于运输,所以一般是出厂厚度运输到封装厂做减薄,我们所用的封装,需要把wafer减到大概300u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查了些资料,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12mil,也就是300um,  打薄为了csp或者某些封装需求是需要另外付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说的是封装好的芯片,这个主要和封装的关系比较大,你可以看看各个封装的要求,一般来说减薄之后200um。总之各个腔体的要求不一样,
如果你说的是wafer,这个在design rule中应该都有介绍,要不在填fab的文件时都会给出来哈,一般ic设计的书中都会提到一个范围,你也可以搜一下,具体记不清楚,应该在几百um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跪求T-018-LO-DR-001  and T-018-MM-DR-001(design layout rules)  of TSMC 0.18UM MM/RF 1P6MSALICIDE 1.8V/3.3V PROCESS

网友(2015-06-09):
找foundry厂要~

网友(2017-02-20):
回复 网友D:
跪求T-018-LO-DR-001  and T-018-MM-DR-001(design layout rules)  of TSMC 0.18UM MM/RF 1P6MSALICIDE 1.8V/3.3V PROCESS

找到这个工艺PDK没,分享一下哈

网友E(2021-06-24):
引用 网友A:
好像从来没关注过芯片厚度,一般都是关注某一层厚度

大佬麻烦您了,想请教一下,如何知道每一层的厚度信息呢,我现在手里能看到一个ict文件会有metal poly的thickness.找来找去知道有个DRM文件会有建议值,但是一直没找到,想请教一下,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麻烦您了,想请教一下,如何知道每一层的厚度信息呢,我现在手里能看到一个ict文件会有metal poly的t ...

设计文档中有,可以找到的

网友:
一般打磨前厚度大概是600~800,根据封装需求会进行打磨减薄处理,一般减薄到300左右。

网友(2021-07-28):
引用 网友A:
设计文档中有,可以找到的

感谢您!!

网友(2024-12-06):
一般是12mil(smic18mmrf),如果封装尺寸没有限制的话不需要减薄,特殊封装需要减薄,主要看封装尺寸是否大于裸die厚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