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generateCapTbl指令疑问,求大家多多查阅多多发言啊~

楼主(2014-07-01):
本人使用的$mic0.13工艺库,然后现在有ICT文件也有lef文件,按理是可以通过encounter使用generateCapTbl指令生成captbl文件的,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询问一下:1、我手里有ICT文件,经过查阅我发现里面的层次只有4层金属层,然后我使用如下指令:
generateCapTbl -ict logic.ict -coyote -output output.captbl
这时候生成的captbl文件里却有metal5,也就是多了一个第五层,不知道如何产生的?这样的问题正常嘛?
2、我的lef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对metal1、2、3、4层单独的规则定义还有via孔这些的定义的lef文件,还有一个是对每个stdcell的规则定义的lef文件,问题:
我现在想将这两个lef文件引入generateCapTbl指令中,请问要如何编写:
generateCapTbl -lef (这一部分怎么将两个文件都读入?) -ict logic.ict -coyote -output output.captbl

网友:
解答问题的高手越来越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不正常。层数应该和ICT中一致。2、generateCapTbl只需要读入tech lef文件,也就是你所说的第一个lef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在用ICT生成captbl文件的时候我是没有添加lef文件,直接用ict所以产生了存在5层的captable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解决,然后现在我考虑的是用一个lef文件和ict共同去生成这个captable文件,而这个lef文件我将两个合并为了一个进行的,准备再实验一次,看看生成的captable文件,最后还想请问一下,兄弟在做用encounter的时候编写mmmc.tcl文件的时候有关create_rc_corner指令是如何写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请问你在是使用encounter的时候编写mmmc.tcl文件里的create_rc_corner是如何写的呢?能请教一下吗?由例子可以提供吗?这是我的:
create_rc_corner -name  mmmc_rc_corner_min -T -40 -cap_table min.capTab
create_rc_corner -name  mmmc_rc_corner_max -T 125 -cap_table max.capTab

网友:
对的,是这样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用ict和lef文件生成captable文件的时候出现了captable里面的top metal为5而ict、lef文件里的top metal为4这种很奇怪的现象,麻烦你看一下下面几个图片,里面的红色狂中的部分请特别留意下,谢谢

网友:
你的操作没错的, 因为你的lef里面有ALPA 这一层,实际上是RDL层, 不做普通routing的,
而ict里面可能没有这一层, 因此有一些不一致,
没关系的,因为这个metal5 实际上是RDL,  和你下面的routing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根据你回复所说,我将此文件导入到APR中,虽然没有任何ERROR,但是却出现了很多的warning,想麻烦你看看附件里的log文件,看看这些warning中哪些是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谢谢!

log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求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不过应该需要修改,你看生成出来的top metal width和ICT中的可能不一样。可以修改ICT再生成captab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修改呢?ICT的top metal只有4层,而用这样的ICT却生成出来了5层,很奇怪不是吗?

网友:
没关系啊, RDL层还能算层啊,又不能做routing, 直接ignore ,  go on flow就好了,

网友(2015-11-19):
icfb版主说的对,出现了metal5算是正常现象,也就是RDL这一层,不是什么大问题,大不了在PR的时候设置一下,setMaxRouteLayer 4不就可以了.个人理解

楼主(2017-03-30):
已解决!感谢!

网友(2017-06-09):
版主你好,我想问下,生成这个电容表以后,设置preRoute_res,postRoute_res的时候提示invalid command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