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testbench 常量数组

楼主(2014-07-01):
写testbench的时候,激励信号,由于编码有N种组合想写个常数数组实现
发现verilog没有这功能。。。。。
笨办法是写N段代码
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用循环来实现?

谢谢!!!

楼主:
顶上去,现在审核怎么要这么长时间

网友:
可以用reg [x:0] reg_name [0:y]定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generate来实现例如:

module gray2bin1
(

bin,

gray
);

parameter SIZE = 8;

output
[SIZE-1:0] bin;
input
[SIZE-1:0] gray;

genvar i;

generate

for(i=0; i<SIZE; i=i+1)begin: bit

assign bin = ^gray[SIZE-1:i];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等同于下面的语句:

assign bin[0] = ^gray[SIZE-1:0];

assign bin[1] = ^gray[SIZE-1:1];

assign bin[2] = ^gray[SIZE-1:2];

assign bin[3] = ^gray[SIZE-1:3];

assign bin[4] = ^gray[SIZE-1:4];

assign bin[5] = ^gray[SIZE-1:5];

assign bin[6] = ^gray[SIZE-1:6];

assign bin[7] = ^gray[SIZE-1:7];

网友:
// use Array of 32-b registers
reg [32:0] array[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