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小菜鸟求助各位大神Pcell制作细节~~在线急等

楼主(2014-07-01):
小菜鸟刚开始学习layout Pcell制作,做的是很简单的mos管子,所以没用skill。眼看pcell即将完成,却遇到了最后一个大问题。
如图片所示,左侧是调出的默认模型,里面只有一个Y方向参数,设为w(defaul=5um),希望的是,右侧via随着w的变大而变多,但via变化方向是向下的,而我做出来的结果却是向上增长的(如右侧图片所示)。
所以,请求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下,怎样让via的增长方向向下?!小弟现在这里谢过啦!!!

网友:
应该不会啊 ,直接在这站内搜,有个很详细的pcell教程.按照步骤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制作的基本步骤是会的,现在就到via增长方向的问题。via 增长的方向都是向上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那你就让他从下往上涨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操作,求大神具体说下设置什么选项,怎么操作?

网友:
我不是很擅长这个,不知道导致你的结果的原因。
在我的做法里我是用pcell做器件的,我在stretch和repetition都是向X和Y轴的正方向做的,所以没有出现过你描述的问题。

网友(2016-05-24):
你好请问你是如何将通孔均匀来出来了

网友:
按教程走,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2016-09-20):
回复 网友C:

   这里需要做两条Y方向拉伸的参考线,分别计算向上向下的contact number的。。。。。。。有固定的公式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有相关的例子和计算公司吗?求分享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制作pcell的时候也在这里遇到了这个问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63303761\QQ\WinTemp\RichOle\$I19(6Q}JGJIKS%K7368BYA.png着两个公式我也还在理解中,不是很明白,一起交流学习。。。。

两条Y方向的参考线计算公式

两条Y方向的参考线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