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shift

楼主(2014-07-01):
驱动中的level shift电路该怎么画?只可以用三极管

网友:
你可以百度下文章,关于标准输入输出单元库的,level shifter最基本的就是四管单元。基本相当于一个锁存+一个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一些图 基本都是用mos管画的 ,mos管可以用四个管子加一个反相器  改用三极管就不会了

网友(2016-02-16):
好像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