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上如何把CDL生成Schematic???

楼主(2014-07-01):
如题,谢谢!!!

网友:
file - import - CDL
"Design Data Translator’s Re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了,但是DevMap部分没看懂,生成的Library中Schematic中的内容是空的;
网上有人说可以不需要Devmap,直接把reference Library 指定到PDK也可以,这种方式也试过了,结果还是一样,Schematic中的内容是空的。

网友:
我没有做过,也没有去看 manual, 但是我想两者都要,可能如果 cdl 和 PDK 的 device name 一致则不需要 Devmap.
log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写了一个Devmap文件,还是不行。
或许你说的是对的,我也怀疑我的DevMap写的可能有问题,我再看看吧,谢谢你!

楼主:
Error信息如下:

PLEASE CHECK FILE PRINT.OUT FOR ERROR INFORMATION

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回事?到哪能看到PRINT.OUT File??

楼主:
ERROR:Invalid value(s) of LCV是什么意思啊???

啊有大侠能帮忙解答啊

网友(2015-08-01):
我也想知道,CDK里只有CDL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