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mpress scan中的scan compress和internal scan模式

楼主(2014-07-01):
请问在scan压缩时,为什么要定义scan compress和internal scan模式,这有什么用???

网友(2014-09-11):
同问!
发现tool会自动增加一个port是实现decoder, 来选择scan compress 或者 internal scan,
但不太明白这两个mode的作用

网友(2015-04-28):
楼主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an compress和internal scan对应测试时的两种方法,压缩是短链,比较省时间,internal scan是长链,时间长,但是好像调试pattern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