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重复给一个reg变量赋相同的值,输出会不会有毛刺

楼主(2014-07-01):
请问重复给一个reg变量赋1,代码如下

  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2.                 if(Count == 10'd1023) rC <= 1'b0;
  3.                 else rC <= 1'b1;

在计数器Count<1023时,不断给rC赋值1'b1会不会产生毛刺,由于实验室没有示波器,没法验证,请各位前辈解答一下

网友:
不会。
逻辑内部同步时序设计,满足setup/hold时序要求就一定不会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