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微带线匹配LNA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07-01):
准备用NE3210管子做LNA,工作在9.2-9.5GHz,如果采用单双枝节微带线匹配的话,

PCB板后期该如何调试呢?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添加什么电路以利于后期调试?

另外,板子准备采用罗杰斯4350B,介质基板厚度0.508mm,金属片厚度0.035um,

ADS原理图中Msub的设置如下,不知设置上有什么问题没有?

原理图仿真完之后,在Momentum中进行EM仿真,微带线上面应该是导体,中间介质层,下面

是地,这里衬底设置如下图。有些地方有点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感谢!

网友:
窄频带LNA设计比较简单,但是你的一线图太神秘!?看不懂...所以无法给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已经改好了,请帮忙看看,感谢!

网友(2017-03-27):
最下面的一层是金属地,用黄色标出便于区分。同问金属导体旁边的灰色层。我查了查灰色层可以选择设置方式,好像说是与ADS的计算方式有关,个人觉得旁边没金属的部分应该是悬空的吧,毕竟金属厚度只有那么点。那么问题来了,MMIC里面有几个金属层,不敷金属的地方直接悬空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