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PEX中的map Calibre Devicce

楼主(2014-07-01):
请问,run PEX中的map Calibre Devicce的时候,进行端口匹配,为什么只有R C 的信息?没有MOS管的信息?还有R只能有一种选择?以前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
would like to learn because of no application experience

网友:
r和 c  是表示 你提出来的寄生的r和c 用cadence是如何表示的   autopin是为了建立calibre中的器件和cadence中器件的端口对应关系

网友:
你删除calibreview.map文件,重新搞一下也这样么?

网友(2016-04-07):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导致后仿管子都是floating的,楼主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8-07-08):
楼主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