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改DRC中的密度问题

楼主(2014-07-01):
怎么去改DRC验证中出现的密度错啊,报出来就只有一个错,一点,是整个版图了,怎么改这个问题,求指教

网友:
加 dummy 或是 挖 slot
看rule 如何規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加比较合适

网友:
是密度过高的问题还是密度过低的问题啊?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工艺?

网友:
太低
加在DRC報錯區域中
不會影響線路的地方
也要符合其他 DRC 的規範

太高
在DRC報錯區域中
較大的metla 挖 sl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错区域点亮后直接就是整个版图了,不知道是太小还是太大,DRC上说只要不在30--50%就报错

网友:
直接看DRC生成的log文件,里面会有出错的左下角和右上角的坐标及具体density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看吧

网友:
什么工艺的, 窗口密度很难修, 要用fab 提供的utility来修,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上策 原廠提供的
中策 用自己的
下策 手工捕

网友:
我猜是上华的工艺
引用 网友C:

+1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你的那个版图修改好了吗?你是怎样看密度是大还是小的?之后是怎样修改的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