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插入pad filler

楼主(2014-07-01):
我最近刚开始学习使用IC Compiler,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用的工艺是csmc 0.18um工艺,在加入pad,并用initiate_floorplan命令完成floorplan之后,我用insert_pad_filler命令加入pad filler。这时pad filler是加入了,但是icc对各个pad都报了类似“Can't find input port VDD/VD33/VSS/VSSPST on reference to 'port_name in the lib' in 'design_name'(LINK-1)”的错误,其中VDD/VSS和VD33/VSSPST是Power和Ground。然后每个pad的error之后都是Warning: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pad_name in lib' in 'design_name'(LINK:5)。

我不太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又该怎样处理呢?谢谢!

网友:
target_libary/link_library  不对,没有完全link 起来

link -force  看看结果,ok了再继续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觉得是库有问题。Error的意思也应该是说在pad引用的io库里的单元找不到相应的电源pin,导致logical库和physical库不匹配,无法完成link?不知道对不对?
    我后来试着用了一下charter 0.18um的库,采用了同样的流程,就完全没有这些error和warning。
    由于我是打算做混合信号的,现在我把pad去了,继续用csmc的库做(只有这个库比较全)。.tdf里的文件我用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来约束整个设计的输入输出端口,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还有就是电源和地的端口应该怎么加入并和pg net自动关联起来,也就是icc能把pg net自动连接到相应端口上?

网友:
估计是库问题, fram view没做好等等,

约束pad 位置的命令式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 然后create_floorplan ,

你说的pg nets,ports关联用 derive_pg_connections 命令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不加pad,不知道pg的pin怎么添加上去,并且能和pg关联起来。
    网表里没有VDD和VSS,floorplan得到的结果就没有这两个pin

网友(2016-03-15):
回复 楼主:

   求解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8-04-14):
求解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加PAD,可以直接create pg的pin,然后connect到pg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