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MAC 和PHY 之间建立连接的流程

楼主(2014-07-01):
请教各位,谁知道Mac和phy 之间建立连接的流程。  求赐教。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这个,是和MII接口相关吗

网友:
MAC是单片机实现以太网通讯的专用接口 硬件的话主要就是配置几个寄存器吧 通讯的话主要是在软件方面 要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c与 PHY的建立连接的通信,确实是读写phy的几个寄存器,但是mii 接口的时序就比较复杂。不知道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没有。我说的是时序方面。

网友:
是说802.11协议的吗?
看协议里PHY的PMD子层,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网友:
MAC和PHY是通过MII接口连接的,这个接口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数据通路(TX和RX),一个是管理接口(MDC和MDIO)。这两个部分是相互独立的。
如果要建立连接,一般情况下PHY会auto-negotiation以匹配速率和双工模式等,但是MAC可以通过该接口对PHY进行读写寄存器操作,以获取PHY 的工作状态或者是通过写寄存器来控制PHY 的工作方式。
我了解的还不深入,希望能和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很对,mac就是读写了phy的几个寄存器,来知道phy的连接状态和速度。但是mii接口的时序,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Interface GMII/RGMII/MII - RX/TX/Control signals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在802.3协议section2-22章里面看看,讲的就是MII接口,里面有具体的时序图。   最近刚好也在看这个,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