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模拟64位加法器输入端太多问题

楼主(2014-07-02):
在下新用cadence不久,最近用cadence virtuoso画好了一个64-bit加法器的schematic,但是模拟的时候会有近200个输入输出端口,如果设置使用vpulse(NCSU_Analog_Parts -> Voltage_Source)在每一位输入端、电容在每一位输出端的话实在是很麻烦,而且要重复多次使用不同输入来跑的话会非常麻烦,每次都需要修改上百个vpulse参数,请问是否有简便点的方法呢?比如多位的vpulse,直接输入十进制数就可以产生对应64位的信号?
十分感谢!

楼主:
感谢回复,可否略详细些?在下初学这个,对此不甚了解,感谢,

网友(2015-03-24):
LZ解决了吗,求方法

网友(2019-01-22):
直接使用setbit就可以了,在ideal_elements这个库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