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spice仿真关于Veriloga问题

楼主(2014-07-02):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Failed to compile the Verilog-A File,
        'd:\work\netlist\dc_all_test_1.8\dc.va'.

求大神帮助??

网友:
你的hspice里面好像还差INCLUDE命令;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discipline.h"
同时你的VA文件是如何导入的,是只用了INCLUDE?那肯定不行,还需要.HDL语句去识别.VA文件;

网友:
另外記得 linux hspice 可試

因為 windows   version verilogA compiler 有些版有 bug .
linux work , windows not ..
因為那 va-comp.exe 有問題 ..

网友:
详细一点的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