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duino单片机如何控制120V交流电开关

楼主(2014-07-02):
现在在做一个设计,很简单,就是用arduino UNO去控制120V交流电源插座。
给信号插座有电,灯亮。
无信号,断电,灯灭。
请问一般使用什么电路?继电器?还是高压电源器件?

网友:
简单就直接用继电器呗。

网友:
继电器吧...注意加光耦隔离...

楼主:
嗯,最后直接在网上买的双路继电器模块

网友(2014-08-05):
可以用可控硅  不过需要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