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跨时钟域的问题

楼主(2014-07-02):
哪位高人指点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系统时钟12M(source clock),分频出来8K和1M的时钟(generated clock)。
请问这种情况下,数据从12M到8K传输和 8K到12M间传输是跨时钟域吗?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不算不算,这个是同源时钟啊,一个domain的,master和generated clocks,是一家人

cross clock domain属于根本不是同一个源头的时钟之间的关系

网友B:
个人觉得不一定就是同步时钟,如果你定义的的是generate时钟,那没问题,在CTS时需要基本做平;但是你如果没有要求,那这几个时钟间没具体的需求,或者说你定义为create时钟,那APR时不需要做平,那你可以认为这几个时钟间为异步关系。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回复,这里我们是有要求的,8K和1M都是generated clock,而12M是created clock

网友:
实际上 master 和generated clock确实不一定有时序要求的, 但是很多情况下也balance了timing,

没要求的就更简单了,相当于异步时钟,

网友(2018-12-25):
还是看需求,没要求就当异步

网友(2019-04-26):
首先你这种情况是可以作为同步时钟的,必须要做跨时钟域的是两个相位关系完全不能确定的情况,再说你这种情况可以认为是同步,也可以作为异步来处理,个人感觉如果跨时钟设计不复杂的话作为异步比较好,减少插时钟树的难度,也可以降低整体功耗!

网友(2019-08-20):
通过时钟管理单元pll mmcm dcm等产生的generate clock都是和源时钟是一个时钟域的,不需要考虑异步时许的问题,EDA工具会帮你进行约束的在你引用了这个ip资源时

网友(2019-10-08):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不一定就是同步时钟,如果你定义的的是generate时钟,那没问题,在CTS时需要基本做平;但是你如果 ...

层主正解,你设计时如果有做同步,你就是把它看做异步时钟了, 如果没做同步, 那么clock tree 要长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算不算,这个是同源时钟啊,一个domain的,master和generated clocks,是一家人

cross clock domain属于 ...

那如果12M时钟域的信号传到8M或者1M时钟域需要使用握手信号吗?

网友(2019-11-19):
同一个pll出来的clk经过不同的divider后,不属于异步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算不算,这个是同源时钟啊,一个domain的,master和generated clocks,是一家人

cross clock domain属于 ...

不一定吧,如果是行波计数器分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异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