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调用VHDL模块时,参数传递问题

楼主(2014-07-02):
如题,这是VHDL模块的参数      Generic (
     N : positive := 32;
     CPOL : std_logic := '0';
     CPHA : std_logic := '0';
     PREFETCH : positive := 2;
     SPI_2X_CLK_DIV : positive := 5);

这是我在verilog模块中例化的部份
  #(

.N                (N             ),

.CPOL             (CPOL          ),

.CPHA             (CPHA          ),

.PREFETCH         (PREFETCH      ),

.SPI_2X_CLK_DIV   (SPI_2X_CLK_DIV)
)

现在有两个问题
   1.数据类型不一样,比如std_logic对应verilog中的什么数据类型?
   2.现在CPU想动态的配置参数,可是不知道怎么弄,总是报错,说“N is not a constant”,难道只能在编译时静态设置吗?

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
参数设置时,cpu没办法动态配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不带这么赚积分的

网友(2016-07-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Verilog对数据类型不敏感,位宽对上就行,硬件参数不能动态修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