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怎么搞loadpull?

楼主(2014-07-02):
差分输出电路用cadence下仿真,怎么搞loadpull 一般,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20-11-20):
小白刚刚接触到PA设计,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能分享一下变压器耦合的差分功率放大器怎么做loadpull吗?谢谢啦!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个理想balun,在输出单端放adapt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个理想balun,在输出单端放adapter

在新的virtuoso里(据说是MMSIM 10.1以上,我参考的是MMSIM 14.1)可以不用adapter了,可以参考/SpectreRF_workshop/rfworkshop/doc/PA.pdf (在./tools.lnx86/spectre/examples/SpectreRF_workshop/rfworkshop.tar.Z)。里面讲了直接用port和用adapter(老方法)两种方法来做loadpul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新的virtuoso里(据说是MMSIM 10.1以上,我参考的是MMSIM 14.1)可以不用adapter了,可以参考/SpectreR ...

666.
里面讲的是单端PA。问题是如果是差分输出,是应该加个理想双转单做loadpull呢,还是只取一端直接接port做loadpull?
或者说两种方法都可以?只是出来的结果是个2倍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66.
里面讲的是单端PA。问题是如果是差分输出,是应该加个理想双转单做loadpull呢,还是只取一端直接接p ...

理论上应该都可以吧,不过我也没用成功

网友(2021-04-19):
同样有这个疑问,求解答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解答

网友(2021-08-25):
用balun+port来做。这里有一个论文可以看看。

A Highly Efficient and Linear Power Amplifier for 28-GHz 5G Phased Array Radios .pdf

网友:
ADS里面可以loadpull,放差分电路就行了

网友(2024-01-22):
楼主,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了吗?请指教

网友D(2024-03-27):
看论文上这样做的,加入理想巴伦转换为单端,具体我也没实践呢。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2024-06-18):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应该都可以吧,不过我也没用成功

您好!
我现在用理想balun加port的方法,去做差分PA的loadpull仿真,仿真显示差分PA的饱和输出功率只比单端PA的饱和输出功率高3dBm,理论上来说应该高6dBm,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论文上这样做的,加入理想巴伦转换为单端,具体我也没实践呢。这样应该可以
...

请问有具体的文章吗?我没太看懂balun线圈比为什么是根号2:1

网友(2024-09-05):
引用 网友A:
小白刚刚接触到PA设计,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能分享一下变压器耦合的差分功率放大器怎么做loadpull吗?谢 ...

请问您目前学会了吗,我也是刚接触,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2024-11-06):
引用 网友B:
666.
里面讲的是单端PA。问题是如果是差分输出,是应该加个理想双转单做loadpull呢,还是只取一端直接接p ...

请问大佬,我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话,是不是在输入用理想bulun转化为单端输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具体的文章吗?我没太看懂balun线圈比为什么是根号2:1

请问大佬,我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话,是不是在输入用理想bulun转化为单端输入呢?

网友F:
请问大佬,我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话,是不是在输入用理想bulun转化为单端输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我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话,是不是在输入用理想bulun转化为单端输入呢?
...

是的

网友(2025-07-10):
引用 网友D:
看论文上这样做的,加入理想巴伦转换为单端,具体我也没实践呢。这样应该可以
...

大佬,求问这是在哪个论文看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