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low power问题求教

楼主(2014-07-02):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使用header cell的power gate analysis,
其中会用到switch model

根据手册的说明, switch model是用aplsw UNITY来生成
然后问题来了
     似乎是因为simulator是NSpice的缘故,前后报了各种error,又没有详细说明:
     最新的一个error是  Inductor/Voltage source loop detected containing 'v_vddg', sim stopped.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info, 谁能说明说明 ……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人做过sw model, 以及power gate analysis,求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什么工艺? 用hspice试试。nspice不太robust。

网友:
一般用hspice或者sprecte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大大,这个应该在哪里配?
没有找到aplsw的配置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是没有找到可以在哪里配置使用的仿真工具,因为我目前还在用 aplsw 生成switch model的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是在用redhawk的 aplsw 命令,给header cell 生成switch model,但是出现了
    “Inductor/Voltage source loop detected ” 的error 而导致sim stop

   查看了手册,对aplsw并没有额外的说明,也找不到对应的配置内容。
   还请指点一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remove option DC_BIAS in .conf file

网友(2014-08-21):
LZ 我想应该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吧
我的问题和你相似,最后发现是,VDD_PIN_NAME GND_PIN_NAME都被我定义了,而实际上只能定义一个,才是对的。
您是这样解决的吗?

网友(2018-12-20):
想请问一下,redhawk的license有木有,现在只有软件,没有license,没办法安装,急等各位大侠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