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IO接口WIFI

楼主(2014-07-02):
小弟现在使用STM32F207做一个SDIO接口的WIFI通讯板子,WIFI模块是买的,正在调试软件部分,暂时无法实现无线通讯功能。各位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

楼主:
路由暂时无法检测到WIFI模块 不知是不是软件没有起作用呢

网友(2014-11-18):
可以交流一下我扣,54545497

网友(2015-06-29):
好高级的啊

网友(2017-02-07):
WIFI模块一般上电就有信号了,不需要你做什么

网友:
你是买的转换型的WIFI模块还是需要自己开发的WIFI模块啊,如果只是转换型的,只要配置一下就能用,不用怎么做开发。

网友:
WIFI模块一般上电就有信号

网友(2017-06-20):
回复 楼主:

  学习下

网友(2017-07-20):
我用过一个,当时是WIFI传视频信号,你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带原码的。好像还要用的LWIP协议,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