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的变化

楼主(2014-07-02):
在prects,place的clock  reg会适度调整位置,但是postcts后的各step,clock是如何变化的 ,线变化吗,buffer/inv变化吗,reg等变化吗,我说的是在默认的情况下下,人为的eco,skew等不算

楼主:
留墨,各位大看官

楼主:
斑竹在哪

网友:
不知道一般说 postcts 是在 fix hold 之后还是 fix hold 本身
也可以 insert delay | buffer, 也可以 resize,当然 route 的改变也会有变化

网友:
Cell,包括clock  line上的Cell,位置的优化只在place和cts 2个阶段进行optimize。
clock line的net会带有clock属性,就像带有dont touch属性一样,在postcts之后应该不会变化(包括再绕线,插入re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