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全双工的理解(CRS信号)

楼主(2014-07-02):
在实际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不太确定:
全双工时 PHY芯片的MII接口会产生CRS(Carrier Sense)信号吗?

802.3中有说到:the behavior of the CRS signal is "unspecified" when ...(大致说在把PHY设置为全双工模式下时)

当时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CRS以及COL信号在全双工模式下是都无效的,
但是当我把PC与FPGA板子上的PHY通过以太网接口相连时,PC设置为100M全双工,PHY会自动匹配到100M全双工(FPGA上会根据LED灯来显示目前PHY的工作状态,为100M全双工),用chipscope抓信号时可以抓到CRS信号,抓不到COL信号。

所以根据现象来看,感觉CRS信号在全双工下也能产生,不知道是否如此,还是我的PHY并没有工作在全双工下?

网友:
从PHY来看,CRS是检测到有效carrier的意思,和双工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mac工作在全双工,一般的不会理会这个信号。
不能从是否有CRS来判断PHY是否工作与全双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之前是根据802.3标准中来理解的,上面的意思是CRS信号在全双工模式下就不用考虑了。但是实际应用中针对的是88E1111这个PHY芯片,后来在该芯片手册中发现,该芯片的CRS信号在全双工下,CRS信号在RX过程中会有效。   看来做工程是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