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不识别管子的个数和finger数

楼主(2014-07-02):
我的LVS文件跑出来之后,不识别finger数和管子的multiplier个数。以前的工艺库LVS文件设置好之后,最后管子的总宽度认为是m*finger*宽度(finger)。换了新的工艺库之后,里面的LVS文件认为管子的宽度是finger*宽度(finger)。

应该修改LVS规则里的哪个选项?

楼主:
是不是把 LVS选项里面的 LVS SPICE SCALE ×PARAMETRE的选项设为YES???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说的解决方法啊, “是不是把 LVS选项里面的 LVS SPICE SCALE ×PARAMETRE的选项设为YES???”

网友:
我在LVS Option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个 LVS SPICE SCALE ×PARAMETRE的选项啊。是不是由于工艺不同,所以LVS Option里面的设置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改的哦??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很着急!
    我把LVS选项里面的 LVS SPICE SCALE ×PARAMETRE的选项设为YES还是不行啊!
    能不能说下是怎么改的啊??谢谢了

网友:
呵呵,验证方式都不一致喏

网友(2023-03-14):
引用 网友A:
改好了。

如何改的

网友(2023-12-21):
大佬,如何改的,能教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好了。

大神,看到能否指教一下,怎么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