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没外部电源也能正常工作,你敢信!

楼主(2014-07-02):
本人手里有几块芯片,芯片有5个PAD,分别是GND VCC RST I/O CLK。将芯片内部LDO输出电压VDD_P引出来,发现VCC端悬空和不悬空,芯片均能正常工作,而LDO的输出电压VDD_P接VCC和不接VCC仅仅是上电时间不同而已(VCC为LDO输入电压)。     讨论下这种奇怪的现象。

楼主:
LDO要工作必须有VCC,而VCC作为几个PAD的供电和其他无关模块的供电。

网友:
你的芯片其他的管脚怎么连接的,不连VCC也可以工作,只是芯片里面的VCC电压和外部的VCC电压不是同一个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rst/IO/CLK中某个pin有电压,使得pn结正向导通了。   要是你把所有pin都接地还能出来结果,那你就激动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电压从数字电路来的,通过ESD电路给芯片供电。
  永动机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让你撞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内部的VCC就是芯片外部的VCC PAD提供。目前发现是其他4个端口正常连接,VCC是否悬空,芯片均能正常工作。测试VDD_P,发现仅仅是VDD_P的上电时间不同而已。VCC加上时上电较慢,VCC悬空时上电快且有一点过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也怀疑是某个地方击穿了,但是即使击穿也不应该出现1.芯片工作正常(数字测试发送指令正常返回)2.没有外部供电还能正常工作,这个供电电源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字电路是LDO提供的VDD_P供电,前提得有LDO工作吧 亲 LDO的输入就是VCC也就是外部VCC

网友:
还是其他几个pin中有高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芯片内部有rectifier,有clk就可以工作

网友:
恭喜楼主发现永动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芯片任何一个pin上有高电平,都可以通过pn结正向导通到内部电源上去。此时内部的电源电源就是某pin高电压减去一个pn结正向导通电压。你可以测试一下此时vcc和其他pin的电压就可以找出来。这不是pn结击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仿真试试,用tapout的顶层电路,带ESD的,从CLK或者随便一个(除电源以外)的端口加高电平,其他所有端口悬空,当然,地要接上。
仿DC就行,看看静态工作点,VCC和LDO输出有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芯片内部VCC是指的实际电压,如楼4说的,因为ESD的连接,电流倒灌;你测试过数字输出高电平的电压没,如果是3.3-0.7=2.6V,那就说明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已经通过spectre仿真了PAD,发现只要ESD上的P管源端接VCC,漏端接PAD即输入的PIN,给PIN加5V电压,VCC有4.2V左右电压,确实像您说到的PN结导通(漏端与衬底),但是不知道spectre是否能仿真出PN结导通,我的仿真结果对不对!
     我是按一般仿电路的方法,没有添加其他任何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确实是这样。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呢?而普通仿真方法能仿真出PN结导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像仿真普通电路一样仿真么?能仿真出PN结正向导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Bipolar,Diode这些管子里的pn结都仿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