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小菜鸟求助各位大神有关Pcell制作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14-07-02):
小弟刚做pcell,目前做到这步,不知道怎样做出来,请各位高手指教!如图所示,右侧图形y轴方向设定参数为W(W=5um defalut),左侧是一个电阻(是已经调出的cell了),希望的是,随着W的变大,电阻位置一直保持Y轴方向居中,即阻值不变,只更改电阻位置已经上下金属引线的长短。
请高手帮忙说下具体步骤,赏金给你,感激不尽!!

网友:
1.电阻一直居中没必要。
   如果真想居中,需要额外单独给电阻一个偏移量。用"qualify"菜单命令
2.改变金属上下长短比较容易。"stretch"时,分别选up和dow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居中确实意义不大,不过,前面有事例,人家做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要太落后吧~首先,你提到的qulify只是限定随着拉神线移动的事物,如果,我将其选中,他随着W变化的step distance怎样修改,我怎么变化,distance都是1。
其次,金属线的长度,我希望是随着W变化而变化,可以单独设置,但是怎样将他们分别于W联系起来呢?!
我希望的是 当W=6时,up金属长W-5=1的变化,而down金属长(W-5)/2=0.5,这样就可以将电阻置于居中的位置了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还请大神指导!

网友:
知道思路后就很简单。
家里没cadence,公司也不能联网。
没法截视图。不好用语言描述。
用stretch x y和qualify。你的up和down表达式基本思路是对。
qualify和stretchx给合起来用。只是多一步选择对象而已。

网友:
去看下qualify的具体用法。你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拜你为师啦~按照你的方式,确实可以让电阻居中,但是目前有衍生出新问题。首先,我将结构分为电阻R,电阻上引线金属met_up,和电阻下引线金属met_down。
然后,我将R和met_down设为一个Quality,采用stretch Y,公式(W-5)/2,即可满足电阻R移动的同时met_down也随着增长。
但是如果对met_up执行这样的操作,met_up总是以最初W=5的位置为零点,做up、down、up and down变化。这样就会导致当W增大到一定值的时候,met_up与met_down连接起来,形成电路。(如图所示)

已经想了好多方法,还是搞不定,是否可否帮我写出关系公式或给些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2024-07-02):
如何加单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怎么解决:当MOS上的CONT的间距随其W的变化而均匀?而不是固定的间距。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怎么解决:当MOS上的CONT的间距随其W的变化而均匀?而不是固定的间距。
...

同问